联想B470e怪毛病,保持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6-01-08):
    手上有台联想B470e,拿掉电池,断电再通电可以开机,关机后保持约一分钟后,就不能开机了,要再断电再通电才能开机。电流变化,关机后正常是0.17待机电流,放一分钟后就变成0.25,此时就不能开机了,要断电才能开,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不开机的时候 查一下条件 看缺什么

网友:
估计是铁管的问题  。尽早修 不然CPU风险大

网友:
应该是铁管坏了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

网友:
查查RTC电路试试。

网友:
应该是铁皮管坏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了。

网友:
EC那边查一下。。

网友:
关机后正常是0.17待机电流   就这个待机电流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