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之器官移植手术全过程

楼主(2016-01-08):
病人姓名:联想V450  版号:LA-4142p

病因: 感染致癌物(水,液体)导致器官发生癌变。

检查报告: 加电0.05左右电流  按开关无反应(应该是仁宝公共点短路保护点火回路的电流,猜测)。
                拆机发现3  5v 待机部分烧焦,公共点短路(验证了拆机前的猜测)。以下是X光扫描图。

经砖家会诊,此病属于癌症,必须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与病人家属签手术风险同意书完成,准备手术。

手术过程:  首先切除癌变器官和其他病变组织。去除SD卡槽,切除病变部位。

这时 3 5v 部分电路已被切除,原3 5v 电路已不能再用。 测量 3 5v 对地均无短路(还好,要不然SB都有可能挂) 公共点已不短路。(病变器官切除成功)。

接下来要进行器官移植。术前已经联系匹配好健康器官(料板上剪下3 5v 部分,处理好待用),下面是移植方案。

按照手术预案连接相关血管和神经:ISL6237_B+   , VS ,  MAINPWON(3 5v 开启,不连也行,模块有上拉了,为了规范连上), POK(连不连都行,为了规范连上),VL(线性电压),+3VALWP输出,+5VALWP输,GND。一共8根。

移植术后实图:

接下来测试新器官功能, 加电 电流0.028,3 5v 顺利产生。按开关电流无变化,看来还有其他并发症。

继续检查其他病因,找到EC, KB926QF ,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晶振无电压。示波器测试无读bios动作。9成EC坏,换之。

上电 电流0.015 ,待机正常 ,晶振起振 ,EC已读bios。 按开关, 电流上0.04后掉回0.015,(猜测sus电压没出)。
测sus电压,果真没出来。+5vs +3vs 等。都由susp信号控制管子转换。查
在Q14测试,susp在触发时为低,正常,U23  G级仍为0v 不正常。测+VSB电压发现0V,异常。测试Q32这边的+VSB
正常,
但Q14这边的 susp  +VSB 与 Q32这边的都不相通(正常应该通),Q32的D级和U20的G级也断路了。这时脑子里顿时明白:肯定是切除创伤太大,可能某些神经被切掉了,下面看图就明白。

既然找到病因就 连接神经吧,但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隔半边天,飞线太长又得几根,不美观和可靠性降低,然后想了个办法,既然都是由susp控制,那就二合一吧(丢弃q32这边)。u20 G级直接和U23  G级相连。 飞个+VSB电压就行(查图可知+VSB就是B+经过跳线转换的,直接接到公共点电压就行,就近原则)

下面看实物,多美观啊。

上电,1.1---0.4(这机型没上coms电池保存会掉到0.4)------1.2 不动. 感觉就没亮(心里第一直觉就是没过内存)  还有问题?不!先擦擦内存, 上电, 1.1--0.4--1.2--1.1--1.3  应该亮了。断电接屏。

上电, 我X ,暗屏。找到jp2接口,+INVPWR_B+正常,DISPOFF#正常,INVT_PWM正常。拆屏。

屏是带尾巴的led屏,升压条外置。看下图就明白为啥暗屏了、升压条接口腐蚀掉两根,正好是供电。直接焊接。

上电 ,亮机。

接下来就是安置器官了。看图。放在原SD槽的位置正好。

到此整个手术完成,缝针(装机) ,装系统测试OK.

PS:数年楼主阅好帖无数,可是从未发过好帖,感到惭愧,这几天正好有时间发了几帖,得到各位兄弟的肯定与支持,感悟到分享其实也是很快乐的!

接下来你们懂的  缺分!!

补充一点:图中四根线 ,黄(B+),橙(+3VALWP),红(+5VALWP),黑(GND),要尽量短和粗,因为都是经过大电流的,太长 ,线阻大, 压降大, 导致电压波纹大,有可能会导致系统供电不稳定诱发各种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9 18:08):
很多朋友都觉得绝对会返修,我觉得一个机器的返修有两种情况,1是返修不是原故障,这种返修不可抗拒。2返修是原故障,发生这种情况的多少就要看维修者的“手艺”了,也就是对修复方法的标准。[/...

补充内容 (2016-1-9 18:12):
有的觉得修亮机器就是成功,而没有想过方法的可靠性,这往往就是返修的根源,比如做个桥亮机就草草装机,而没有注意做好散热活改善散热等等,修电路也依然,不是两机就ok,而是还要考虑使用的方法和原件是否符合。

补充内容 (2016-1-9 18:14):
楼主修机都有严格的标准,觉不会用“勉强”可以的方法。楼主修机月返修在0到3台。

网友:
不好意思,沙发自己占了。

网友A:
这样的话 我估计就换主板了    稳定的话好一点

网友:
看手艺和模块的选择和处理方法了,测试一天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我估计就换主板了    稳定的话好一点

看手艺和模块的选择和处理方法了,测试一天无问题。

网友:
楼主好牛B哦,这都行,实在是佩服佩服!

网友:
进水烧成这样的,还真没遇到过。楼主牛逼哄哄

网友B:
建议加精,技术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精,技术杠杠滴

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主这技术和写作能力,真是牛逼到极致。给赞

网友:
这技术神了,难得一见的好贴

网友:
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帖,从故障诊断,电路分析,跑电路,改电路,等等方面下手,终于治愈了这台机器的癌症,让其家属感激涕零,不知所言。故给楼主加分。

网友C:
这修好能用几天啊!不过楼主大神啊!!不过突破自己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修好能用几天啊!不过楼主大神啊!!不过突破自己也不错

压力一天无问题,可靠性就要看个人的手艺了。

网友:
楼主的是lcd屏吧

网友D:
LED 带小尾巴的那种。

网友:
这个板子 这么多的顾航 修到如此 确实有其耐心了  一般版层大面积烧糊的 多会换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ED 带小尾巴的那种。

led屏是不需要高压条的,升压电路在逻辑板上

网友:
这技术 自己努力了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ed屏是不需要高压条的,升压电路在逻辑板上

是的,现在的都在逻辑板上,但是在lcd和led过度的有一种带尾巴的led屏,升压条外置,没有见过吗?

网友:
耐心精致,楼主好心思 好耐心,,,给赞加分

网友:
楼主厉害,功底深厚。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简直强大的令人发指!

网友:
神人 啊 膜拜下

网友:
你这个也太强大 了,地球人可能做不到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耐心也好,坏那么多我直接都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楼主技术棒棒的

网友:
死的都能救活 厉害

网友:
好神奇啊,这样都能修出来,不过这么好经验,怎么都不是很能理解,可能也是电路不够扎实原因吧!

网友:
这种情况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
能烧成这样也是头一次看到,楼主能修好,实则有耐心。

网友:
膜拜大神,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
我也是醉了啊

网友:
这都能修好,牛,在我这里早报废了

网友:
LZ太牛了 心好细 学习了

网友F:
楼主好耐心,好技术,是闲下心来整的吧。
qq648643048
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
详情

网友:
这样读维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耐心,好技术,是闲下心来整的吧。
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

网友:
哈哈 牛逼的外科医生

网友:
这都可以修 ,,牛B

网友:
看这种改电路就是牛

网友:
楼主 这不会有问题,我们飞的线比铜箔还结实呢。只要焊接好,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这样也修的好,佩服楼主,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这也行,只能说楼主牛

网友:
不错 给力 赞一个

网友:
果然是高手呀,

网友:
楼主除了修机器还可以去写文章了

网友:
楼主好强悍啊 这样都能改

网友:
真是佩服,

网友:
技术好写的也好

网友:
这.....要收多少钱?

网友G:
搞了多长时间?一天够不够?
qq648643048
整个过程一小时不到
详情

网友:
嘿嘿,以后遇到缺芯片的也按照这个方法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手艺和模块的选择和处理方法了,测试一天无问题。
绝对返修的
qq648643048
这不是第一次了,无一返修。只是第一次发帖。谢谢
详情

网友:
楼主太神通广大,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烧成这样都能用剪板修好。

网友:
这个真是大工程。

网友:
这不是第一次了,无一返修。只是第一次发帖。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搞了多长时间?一天够不够?

整个过程一小时不到

网友:
技术杠杠滴.

网友:
也真是仁心仁术了,这么大的手术你也拉,好样的!!!!

网友:
这个 技术强悍啊   不知道稳定性 怎么样  下个鲁大师  撸撸

网友H:
人才 这么难搞的机器都能搞出来 技术 耐心都是很棒的  我就想知道  这个机器修了多少钱 客户同意这样拿回去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人才 这么难搞的机器都能搞出来 技术 耐心都是很棒的  我就想知道  这个机器修了多少钱 客户同意这样拿回去 ...

我们是幕后使者,同行价,客户没要求,能正常使用就ok。

网友:
不到一个小时搞定  很牛哦    看来是心中有图哦

网友:
这破板子修成这样已经很牛逼了

网友:
好帖,楼主技术到位啊。

网友:
这主治医生有好牛B哦是读什么毕业的啊

网友:
楼主绝对是大神级的高手

网友:
主板烧得很严重了,修好收钱就行了。

网友:
修到这样子 楼主也是牛逼了

网友:
!太不易这个手术!你是个医生,电脑医生,比我们作为护士的强多了!加分

网友:
看手艺和模块的选择和处理方法了

网友:
楼主太牛B了,好崇拜

网友:
楼主技术好,动手能力强,写作能力更不差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移植手术很成功啊,太厉害了

网友:
这是准备当医生的节奏啊

网友:
这技术真是神了,如果我看进水怎么厉害肯定不修,叫他换版子

网友:
高手  学习了呀呀呀呀

网友:
楼主真神奇了 这都还能接

网友:
楼主好耐心,看到这种情况都不想修了

网友:
工程量有蛮大啊

网友:
楼主,厉害。是我早就放弃

网友:
楼主我也是无言以对了,

网友:
这个你修好收多少钱楼主

网友:
进水机子好多故障,楼主技术高,估计能报个高价

网友I:
维修就是要这样,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钻研下的,先不说稳定不稳定,主要是保留一份对维修的兴趣和执着,不然成个赚钱机器,很快就没劲了,有时候不是为钱,就为了看到亮机的那一瞬间,成就感爆棚,不多说,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就是要这样,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钻研下的,先不说稳定不稳定,主要是保留一份对维修的兴趣 ...

哈哈 ,终于理解精髓了。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  修起来稳定吗

网友:
这个多麻烦啊,没电子基础的我真没办法

网友:
好腻害,必须膜拜

网友:
都烧成那样了你还修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你真牛

网友:
佩服楼主啊,让我弄主换板了

网友:
哎哟 楼主佩服  佩服  这个样子的都把他修好。。。。。我们遇到这个样子直接都不修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个已经超过维修的范围了,完全是经验,耐心,乐趣,修好后精神上的愉悦了  哈哈哈

网友:
写的很形象很有趣,加上技术牛逼,加分!

网友:
这也能改。厉害啊。一般我遇到这种就基本放弃了。宁愿换板不愿花时间修

网友:
看来医术高明器官移植满血复活了

网友:
这样也行 佩服佩服

网友J:
楼主真是癌症治辽专家 处理的可以 以后不一定见到这样就要换板了 楼主就是错是太多 砖家

网友:
楼主精湛技术!佩服!什么地方?怎么联系?主板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是癌症治辽专家 处理的可以 以后不一定见到这样就要换板了 楼主就是错是太多 砖家

这个真不是错,就是砖家,你懂的

网友:
一般的进水机  我都不会先通电  这样容易扩大故障       楼主这技术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是华陀在世,癌症也能治好。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心一个赞,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非常厉害,小白向你学习了,新年快乐

网友:
这机器到我手上基本就只有换板的结局了。。lz还大费工夫。修好。。只能说明lz的强大。。

网友:
牛人 技术活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居然一个小时不到就搞定了,真是神人

网友:
客户还敢使用么。。

网友K:
真的很佩服楼主的维修技术!,不过要是客户看到什么心情呀?另外问一下,这个板子更换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楼主可以在工厂一线干过吧

网友L:
楼主不去当医生真的是太屈才了!怎么有时间搞这么个老机子呢?直接让他换机子,顺便搞点二手电脑连卖带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的很佩服楼主的维修技术!,不过要是客户看到什么心情呀?另外问一下,这个板子更换需要多少银子?

一块板子X宝得几百吧,我们报价,同行再报价,到客户那里可能都不修了。

网友:
关机正常吗

网友:
功能一切正常,就是没有读卡器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去当医生真的是太屈才了!怎么有时间搞这么个老机子呢?直接让他换机子,顺便搞点二手电脑连卖带回收 ...

哎,一个打工的,修机拿钱。

网友:
这个改装牛比

网友:
这我是做不来,楼主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
能修好,技术就不错

网友:
这种供电模块的移植,只要对应好时序,理论上是可以的。至与稳定与否一看用户的使用情况,二看维修人员的手工处理。个人觉得,楼主已经体现了维修的定义,是比较成功的了。赞。

网友:
这样子修板子还是头一次见。。能装的回去么?有空间么?

网友M:
首先说明你很厉害 其次这要是让客户知道了 不撕烂你的脸才怪

网友:
【迅维】的外科大夫就是厉害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样的都能修好,只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我向你学习哈。剪个板子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首先说明你很厉害 其次这要是让客户知道了 不撕烂你的脸才怪

就愿意出80块还想换板不成?能修好客户都烧高香了。

网友:
烧成这样的见过,但是没见过修好的,愿意花费这么大工夫搞好它?我只关心多少大洋!

网友:
名字和技术一样好

网友:
楼主讲解的 很详细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动手强,我还没改过

网友:
厉害啊, 我要能有这个技术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有术后并发症

网友:
楼主,真乃一代神医呀。我等只能望而止步,自愧不如,惭愧不已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帖子值得收藏

网友:
哈哈,这都可以,6层电路板,万一切断了某个心、脑部神经,就真成“砖”假了,

网友:
修到如此 确实有其耐心了

网友:
此板好惨啊,修好不易啊,楼主搞了多久

网友N:
楼主的技术可以,但是如果我是客户就换板了,这样修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
qq648643048
没花啥,都是料板拆的。赚口饭吃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技术可以,但是如果我是客户就换板了,这样修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
没花啥,都是料板拆的。赚口饭吃吧。

网友:
看醉了 牛了

网友:
楼主技术了当 在我们这种情况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淫才,不解释!!

网友:
楼主的帖子信息量好大啊

网友:
哎哟太牛X了。。。楼主技术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现在的都在逻辑板上,但是在lcd和led过度的有一种带尾巴的led屏,升压条外置,没有见过吗?

那个是141LCD小尾巴屏。其实是过度产品。也是回收利用的产品

网友:
下家修到这机的话要吐血了

网友:
都成这样了楼主都修好了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耐心

网友:
好一个 移植手术!加分

网友:
貌似就是改电源小板

网友:
多多学习看看帖子,这样技术就能很快提升上去了

网友:
哎呀我去  看的惊心动魄啊   太刺激了  思维清晰 动手能力强啊     这个搞完可以收多少钱    收的低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过程一小时不到

楼主实力强大,要是我估计换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