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进水求助,电吹风吹掉了2个贴片元件,请大神指教这是什么?改怎么修

楼主(2016-01-08):
小米3进水求助,电吹风吹掉了2个贴片元件,请大神指教这是什么?该怎么修?

网友:
这两个是稳压二极管,去掉是没关系的,主板肯定是别的问题。现在是什么症状?

网友:
电吹风能吹掉··············那是风枪吧···········

网友:
你这是什么电吹风   吹头发的话   会燃烧的吧

网友:
看图纸的话 像是 稳压二极管  笔记本图纸上的  和这个略有差异

网友:
手机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