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 E1-471G 开机断电掉电 通病

楼主(2016-01-08):
先说下 当初 机器拿到手0.2 掉电 论坛里的BIOS 刷了7.8个都不行,后刷了一个 突然亮机了 ,很开心!以为好了,报价装机 客户拿回去用了一晚上 第二天 又来说还不行开不了,拆机 后 接电源 同样 先是 能开机 半小时后掉电,后来开不不了 故障依旧 0.2 后发现这款机器是通病,以下是从网上转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要走弯路。(以下文章转发)
很多朋友在使用了E1-471 E1-471G 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问题,尤其是进入冬季气温降低以后,问题的出现越发频繁。 故障现象表现为开机几秒钟之后,一般是出现宏基logo几秒后就会断电,再次开机,故障依旧出现。一般重复三五次之后机器才能正常启动。针对这一问题,厂家方面给出了原因,原因是BIOS中EC模块参数设置错误,导致检测GPU温度错误从而触发以上故障。解决方案,更新bios到1.22版本即可解决该问题,新的bios里面重新设置了参数,问题解决。

更新bios有风险,建议菜鸟以及小白的机器出现问题之后尽快找售后服务站刷bios解决。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电脑并想亲自解决这问题的有志青年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刷机解决。

1 接上外接电源,并确保电池已经安装上

2 开机进入系统界面,双击bios文件

3 文件自动运行并自动完成bios更新

4 完成之后机器会自动重启,此时故障解决

(注意 :更新bios过程中严禁切断电源或者拔出电池,后果很严重,极有可能会造成无显示,售后可能不予免费保修。)

网友:
把那个1.22的BIOS发上来呗!你刷好了,手上应该有啊!另外,楼主换个头像吧,看着头晕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想知道楼主刷好了吗!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这个1.22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大家啊!

网友:
BIOS不提供说了也白说

网友:
只说不发也白说

网友:
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麻烦BIOS发上来啊

网友:
今天我收到了一个ACER的机器。。正是这个问题。。。。开机看LOGO掉电。。。反复开机10次就好。。或者拿风枪给他加热15秒钟就可以正常。。

网友(2017-04-18):
我也有一台未搞定

网友:
刷了 7  8个    你还是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