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长时间加热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6-01-08):
芯片在BGA前需要预热处理,长时间(比如几个小时)预热的最高安全温度是多少?这问题还真不太清楚,请教大家。

网友A:
一般我是不预热,直接做。对于久放或潮湿天气,需要预热可选100-150度来操作,预热时间半小时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是不预热,直接做。对于久放或潮湿天气,需要预热可选100-150度来操作,预热时间半小时就够了。

150度搞半小时恐怕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0度搞半小时恐怕完蛋了。

不会吧?我极少预热,一般直接做上去的,高了选低一点呗,100来预热试试

网友:
将第一段曲线的时间设长一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极少预热,一般直接做上去的,高了选低一点呗,100来预热试试

我现在预热不敢超过100度,时间不敢超过半小时。

网友:
直接预热100度就够了        或者用曲线  第一段曲线 可以设为几分钟   相当于预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度搞半小时恐怕完蛋了。

我一般使用第一段曲线烤板,关闭上风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