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回路转之联想G480 3,5V电压输出不对。

楼主(2016-01-08):
品牌:联想
型号:G480
板号:LG4858L
故障:3,5V输出电压不对,(5V电压只有1.1V,3V电压只有0.7V)
分析:
        1.  机子拿到手,客户说是进水了,果断拆机清理水渍。
        2.  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
        3.  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04,测量3,5V没有电压。
        4.  用手触摸TPS51225C芯片发现有点烫。拔电测量。
        5.  测量TPS51225C芯片周围零件时,发现其13脚连接的PC4126电容微短,拆掉电容,还是微短。芯片坏了。
        6.  订个芯片换上去,3,5V电压都 没有出来,再换个芯片上去,结果:3,5V电压输出不对(不是没有哦),5V电压只有1.1V,3V电压只有0.7V。
        7.  测量TPS51225C芯片工作条件: VIN 有,EN也有3.3V。等。
        8.  无技可施时,就还原之前拆掉的PC4126焊回去。结果待机电流从0.04变回了0.01,心想不会好了吧,按下开关键,电流一路小跑,屏幕显示期待的LENOVO字样。
     注:
         1.以后不要随便下掉电容了(心想电容一端接地,不要也没关系。)
         2.望高手解析一下PC4126电容作用,为何有此现象。

网友:
TPS51225C芯片的PC4126电容图

网友:
VREG5外接旁路电容很主要的,不能去除,此电压会给到芯片内部比较器和BST升压供电。

网友:
呵呵,那个电容有作用的呀。线性的电压后面电容必须要的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不能拆的

网友:
线性滤波,不装不行滴

网友:
是不是错杀了51125

网友:
线性电容,不装不出电压的,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
该上的都上,生产厂家不是吃素的

网友:
实际维修当中这个电容坏的很少,除非掉件

网友:
拆除PC4126后发现还是微短的话应该把电容放回去,再去拆芯片。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明白,谢谢,各位解析。芯片是坏的,我换了一个上去,测量后,没有微短。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又一次学习了!

网友:
可惜,BIOS资料没有读出来啊。

网友:
一般情况滤波电容可以随意换,谐振 线性等电容不要随意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