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20 掉电

楼主(2016-01-08):
COMPAQ CQ20 上电就自动触发,电流到0.6就掉了。。量了个电感电压有出来。。打了下内存197 SCL 和 195 SDA 无波形
请问大神下一步要查些什么信号??

网友A:
本子有点老了,各大电感电压有出,查查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子有点老了,各大电感电压有出,查查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二级转换电压正常。。

网友A:
正常查PG,查时钟、查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查PG,查时钟、查复位

7 脚 V1.8_PG 是2.2v 正常吗??

网友:
没看图,PG电压多少查图由谁上拉

网友:
D30 1端是3.3v 另一端是2.2v 帮忙分析下。。

网友B:
看一下复位有没有,有没有读到BIOS,如果有读到BIOS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复位有没有,有没有读到BIOS,如果有读到BIOS刷个BIOS看一下

BIOS 已经刷过了

网友:
128脚和127脚没发出信号。。大师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