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Q64FWIG 用什么机器刷

楼主(2016-01-08):
求助25Q64FWIG    这是一个8M的存储芯片,供电是1.8V的。

问下有什么编程器能刷这个BIOS   我的刷机工具是希尔特500P 好像刷不了这芯

我修的是一个ASUS的本本,拿来时能点亮 开机后有密码,进不了BIOS 。现在东弄西弄原BIOS的资料没了,点都点不亮了。第一次刷这样的BIOS 哎。

型号是X205TA

板号是X20TA REV 2.0

用普通8M 3.3V供电的不能代换。

网友A:
只要是供电一样,芯片容量一样就可以代了.还要类型一样,有些带加密的

网友:
只要是供电一样,芯片容量一样就可以代了

网友:
我对你无语了

网友:
请问一下,供电是1.8v  8m的bios有那些型号

网友B:
一些asus的新板子 确实开始采用1.8的供电了
遇见过809F可以刷写 你的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809f可以刷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买个809F吧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

网友:
580u 我有刷过 好像可以啊  不一定是不能刷  可能是你的BIOS芯片坏了  。。。。

网友:
还没碰到1.8v的BIOS

网友:
尝试使用普通BIOS芯片,拉个3.3V供电看行不行。

网友:
要用转接小板,先把这个焊上去,再用烧录器烧,必须要支持低电压Flash的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asus的新板子 确实开始采用1.8的供电了
遇见过809F可以刷写 你的这个没有试过

809f要刷1.8v的得用转接板,要不写不了,亲测

网友C:
跟编程器没关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供电一样,芯片容量一样就可以代了.还要类型一样,有些带加密的

在不,问下,W25Q64DWSIG 这是不是8M容量 1.8V 低压供电的BIOS  用编程器西特尔500p 能刷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不,问下,W25Q64DWSIG 这是不是8M容量 1.8V 低压供电的BIOS  用编程器西特尔500p 能刷写不。

1.8V 64M-BIT 也就是你说的8M的1.8v闪存,它的算法和普通的25x64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电压是低电压,我没用过你这个型号的编程器,我用的是809f,809f也要转换板才能写你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编程器没关系吧

肯定有关系,很多编程器是写不了这种低电压板的芯片的.

网友:
我还没遇见到

网友:
RT809F编程器可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