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P67 bios儲存跑OC26 斷電

楼主(2016-01-08):
P8P67 bios儲存完跑OC26 斷電,電池或cpu 拔起…又能開. 但是儲存完又斷電.   有人有遇過嗎?

网友A:
有一顆KB3720QF 是什麼...有人能講解一下.

网友:
有些板在清空CMOS后,开机会掉到C1或26后掉电重启再正常显示。断电后会自动重启显示就是为正常,如果不重启再开一次看能不能正常显示,如果能也为正常,这种情况就得看看CMOS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如果不是上面的情况就得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顆KB3720QF 是什麼...有人能講解一下.

关于KB3720QF:TPU芯片(华硕称为智能加速处理器)通过这颗芯片用户可以在不占用CPU性能的基础上对用户的CPU通过硬件控制的方式进行超频

网友:
这种情况是  小电池本身没电  或者是RTC电路的问题     RTC电路一般是电容漏电较多   楼主查下点位图修既可  不是很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KB3720QF:TPU芯片(华硕称为智能加速处理器)通过这颗芯片用户可以在不占用CPU性能的基础上对用户的CP ...

KB3720QF 跑26 過不去時. PWT時呈現 0V…這是什麼問題? 連到 IO與KB3720QF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B3720QF 跑26 過不去時. PWT時呈現 0V…這是什麼問題? 連到 IO與KB3720QF .

跑26,机器开机针上电压为0V吗?0V是在开机针上面测到还是芯片脚位上测到?待机时开机针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26,机器开机针上电压为0V吗?0V是在开机针上面测到还是芯片脚位上测到?待机时开机针电压是多少?

待機時 3.3V  但是一跑碼 馬上 壓到 0V. 連到KB3720QF 及 IO上面.  IO已換過.  所以想說 KB3720QF 要怎麼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