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联想B450的通电时序吧,附上图纸

楼主(2016-01-08):
大家帮我分析下联想B450的通电时序吧,附上图纸,谢谢大家了!现在这台机的问题是,通电不稳定,有时放下电就可以通电了,如果能通电了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A:
先南后北 再CPU 费了就换换。。。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B:
开关到EC的信号是好的,有3.3V,按了有跳变,但是EC到南桥的那个PW_PWRBTN#就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南后北 再CPU 费了就换换。。。没有修不好的

EC和南桥都换过了都一样

网友:
送上B450的图纸

网友:
造造  AMD的,,放弃呗

网友:
按照AMD双桥的上电时序,有时放一下电都可以触发,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到EC的信号是好的,有3.3V,按了有跳变,但是EC到南桥的那个PW_PWRBTN#就没有跳变

没有跳变,那电压值是多少,有没有被拉低。可以挑起EC的PW_PWRBTN#脚看看有跳变没

网友:
PM_PWRBTN#没跳变查EC的条件和BIOS

网友:
不能开机时,感觉EC条件还不满足。

网友C:
晶振上有波形吗?晶振坏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晶振上有波形吗?晶振坏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南桥晶振不起振呢,可是桥也换了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晶振不起振呢,可是桥也换了也不行啊

搞错了,晶振有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