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有问。

楼主(2016-01-08):
二极管正向有阻值和蜂鸣档响,反向也有阻值但是蜂鸣档不响,不是说正向导通的嘛?蜂鸣档响很正常,为什么反向还有阻值尼?

网友:
正向阻值多少,反向阻值多少

网友:
在找找好多基础资料呢

网友A:
要拆下来测,在电路板上测是不准的

网友B:
反向有值,具体是多少,1000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拆下来测,在电路板上测是不准的

那不是测试一个元器件都要拆下来啊,每个都要拆下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向有值,具体是多少,1000以上吗。

具体多少阻值不记得了,没有拆下来直接在板子上测量的尼,不是反向导通嘛,为什么反向还有阻值尼?一般反向阻值多少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多少阻值不记得了,没有拆下来直接在板子上测量的尼,不是反向导通嘛,为什么反向还有阻值尼?一般反 ...

在线测量不是很准确,最好还是拿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量不是很准确,最好还是拿下来测量。

哦如果测量的多都要拿下来不是很麻烦吗?反向二极管还有阻住吗?还是用通断档来测试尼?

网友:
一般我是量二极管是短路还是开路,这个没关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