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快克857DW风枪的!请教维修苹果

楼主(2016-01-08):
拆屏蔽罩温度,割胶温度,芯片拆温度和触胶温度。给个参考!!谢谢!感觉这个风枪太烫了。很容易宝芯片,帮忙解释一下!!!!!
芯片

网友:
太烫了,可以慢慢调低点试呀

网友:
注意不要犯低级错误
上次就有同学犯了的。。。4s基本屏蔽罩都是用专业的剪子剪的。。不是吹的
一般从5代开始 。。那种低温薄盖子。。才是吹的。。请注意 三思

网友:
买个测温度的表,测下实际温度是多少。正常刮胶200度,芯片270左右。拆屏蔽罩要看拆几的。5S以上270差不多。4S的剪屏蔽罩的。

网友:
上次260度,风最大拆个5S换U2拆下不开机了。后来怎么修都修不好!!!害得朋友帮忙换了ID板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