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不触发,如何接可调电流表

楼主(2016-01-08):
接到台苹果,客户没带适配器,拆开想做个电源头接到可调电流表上,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有现成卖的啊  做维修的不备一个  太不应该了吧

网友:
某宝上各种接口的都有

网友:
等待高手 回答吧

网友:
俺做的 ,两种头都有,可看电流可充电

网友:
迅维网淘宝店就有卖,当然自己接两条线也可以,15英寸以上只能使用原装电源开机。

网友:
正极接正,负极接负,接法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