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 不定时出现这样的奇怪花屏,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6-01-08):
华擎G41M-VS3  不定时出现这样的奇怪花屏,有遇到的吗?电压:内存 1.60 CPU 1.21V(E5200)桥供电1.21 总线1.19     用波波测 内存 CPU 桥的波形都正常。

花屏后 测试电压 上面的那些电压都有,而且都没有变化。。。是什么问题呢? 内存时钟??

第一种花如上:有时开开着就这样花,(XP PE 等)进不进系统都会出现花

第二种花灰的情况如下:(两条线是屏的问题,不是故障所在)
类似灰屏,但又不是全一色的灰,拍摄不怎么能体现出来。是有很细的密密的竖线。。。

补充内容 (2016-1-9 23:33):
用独立显卡 却是正常的,开着2个小时,,没见花屏!

网友:
个人感觉好像北桥有问题。

网友:
亮的时候 测试鲁大师 都能通过。明天接个独立显卡看看吧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的话,感觉是北桥内的集显有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内存与内存主供电正常,还得测下几个辅助电压,还有就是内存槽边上的排阻打下值

网友:
集显   应该是北桥内部的集显模块问题了           个人觉得 加个独显可以用

网友:
查主板上集成的显存(如有)供电,排阻,如没有问题就是北桥虚了,我有一块790G板子就是,集显不能用了,有时花有时黑。上独显用了一阵子,后来北桥彻底不行了。出现这样北桥虚的,换独显也用不了多久,还是维修好再用吧

网友:
没有修好,还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