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收费问题

楼主(2016-01-08):
最近我接了两台四十几寸的液晶,客户都说了出问题,我当时不在店里,我爸妈收了下来。我回来到店里接电试机,确实不通电,拆机,螺丝还没拆完,看到一开关,打打另外一边,可以正常开机了。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收费啊。还有一个客户人家送了一台电视给他,也是四十几寸的,人家说了有问题,他就直接送过来试都没试过。开单送走后,我又可以正常使用了,。开机使用一天没问题。我好纠结这样的机器怎么收费。

网友A:
红绿黑以上,只要客户拿回去能用就行

网友B:
我觉得嘛,如果真没问题,就不要收费了,或许是个隐形故障呢,还有人家能送一台40寸的液晶电视给你,这可是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嘛,如果真没问题,就不要收费了,或许是个隐形故障呢,还有人家能送一台40寸的液晶电视给你,这可是 ...

放了一天没问题,收了点电费

网友:
如果是同行拿过来的还是不要坑人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绿黑以上,只要客户拿回去能用就行

250块吗??这收费还有点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