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开机无背光有声音

楼主(2016-01-08):
测试背光开启和背光调节都是正常的。转到恒流板上,一个贴片稳压二极管损坏,还有一个场馆,IC芯片。确定了三个元件,可是我有点不理解贴片稳压二极管上标的7B1是啥意思,稳压值是多少,特意来求助,平时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还有我现在有稳压值6.8V 的,不知能不能代用。

网友A:
应该是7.1V稳压管,这个要看看具体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7.1V稳压管,这个要看看具体电路图

感谢大神,昨天问到了,6.7到7.1

网友:
7B1就是7.1伏的,用6.8V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