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hone6 CPU 手工请教

楼主(2016-01-08):
师傅们 现遇到一台6 测试发现内存故障   但是不想搞CPU啊  请问师傅们有没有什么技巧能只拆内存尽量避免搞CPU

网友A:
拆上盖啊,没啥好办法。6的CPU又没胶,拆上盖下边空焊的可能性太大了。这个对温度要求比较高,还做不到。

网友B:
硬撬方法,就是温度低点,锡软的时候就可以撬下来了,不会cpu爆锡的。我经常这么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撬方法,就是温度低点,锡软的时候就可以撬下来了,不会cpu爆锡的。我经常这么干的。

其他地方我这样试过,一般都是锡没变软就取下来了,cpu还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上盖啊,没啥好办法。6的CPU又没胶,拆上盖下边空焊的可能性太大了。这个对温度要求比较高,还做不到。

主要是怕CPU热涨爆锡

网友:
位置 温度 时间 风速拿捏技术得非常好才行哦

网友:
很好的资料,先收藏,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地方我这样试过,一般都是锡没变软就取下来了,cpu还没成功过

这个就是要靠多练,掌握技巧的。

网友:
iPhone 6没有胶,cpu好做

网友:
多练 找感觉

网友:
苹果6翘起的温度是多少
280可以吗

网友:
这个对经验对手工要求太高,说不清楚滴

网友:
这个主要是靠感觉吧。练多了就行。

网友:
有没专业教程可以分享分享。

网友:
技术不行啊,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网友:
温度控制在多少,我的是850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