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独显不开机无35V小修

楼主(2016-01-08):
机器拿来5台 3台集显都是刷BIOS好的。两台独显 一台是拔电池可以自动开机亮机,开关不可以开,一台是无3V/5V
先看无3V/5V这个
先测量3V/5V电感,没有电压,转到保护隔离这里,此板有些怪,纬创的板子,但是用英业达的电路,测量U2 G级8V,第一个管过了了,再测量U3 G级19V那就是不对的
需要也是8V左右(ADPDRV# 要为低,接地使R13和R14分压产生8V给G级导通第二个管) 测量R13 1脚 19V ,ADPDRV#为低的,再测量R13无穷大,换了R13 电压出来 8V

还是无3V5V,找到TPS51120待机芯片,测量 4脚 2V  19脚3.3 21脚5V  12 29脚为0没有开启,肯定不行,看开启是 VCC1_POR#_3 为3.3V正常  KBC_PWR_ON 为0不正常,这个两个信号都需要为高3.3V去导通Q21 Q22接地 到Q9的G级截止Q9,那拆了Q9 看35V出来了,还是不触发。

问题缩小到KBC_PWR_ON 为0 是EC 发出来了
EC需要得到什么条件才可以发出呢?
得到供电 时钟  还有适配器检测ADP_PRES 3.3  供电和时钟都有 压差也正常0.5 和0.7
ADP_PRES 为0 不正常,追查来自 U4 7脚

需要5脚高电平输入才会输出ADP_PRES   测量R15 1脚为0 但是R21 1脚是有19V 测量两点不通,飞线,稳稳的出来3.3V
此机器的中间针电压是5.2不是7V所以下面这个图纸里面的  LIMIT_SIGNAL 5.2  ADP_ID 低电平 ADP_EN#低电平 ADP_EN高电平

附上集显独显图纸以及通杀BIOS 还有集显的点位图 机器元器件真的很难找
开关Q26到EC的  这个元件 我找很久没有发现 我同事找到的 修一台不能开关开机的 Q26坏

网友:
分析得很好,这几个信号在隔离电路常常绕得迷糊,分已加完,晚点加分给你,加油!

网友:
信号分析就像是再迷宫里转来转去,还好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给楼主加分。

网友:
集显都是BIOS 问题?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捡钱的机器修,。,。,。,。

网友:
分析得明确,思路清晰大神级

网友A:
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维修思路不错

呵呵 感谢加分呢 这个保护管理 挺绕的

网友:
这种保隔真复杂,安全了但元件多了故障发生的可能性也高了

网友:
这个分析真的不错 保护隔离太绕了

网友:
有点难度,有空再看几次

网友:
难道这主板是代工的吗1用别品牌的图纸

网友:
楼主技术牛叉啊

网友:
没有多牛叉!修的多 看得多就有经验

网友:
这贴很经典,对这种保护有了点认识

网友:
在下也有台HP的,放了两天还没弄,等下拿 出来搞一搞,看有没有楼主的技术,能够修好

网友:
看了好久终于看完了,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3,5V分析的很好,EC的条件都讲得很清楚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小心被查 灌水

网友(2016-11-20):
好多年都没修过这个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