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33g 充电问题 bq24707

楼主(2016-01-08):
进水机  修好发现不充电。发现无acok 更换bq24707 ,现在有acok了。不充电,进到系统里面 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冲不进去。充电灯也在亮,充不进电。acok有了 acdet 2.6v。上管g级10v  后面电感也是10V。上下管正常 无击穿。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传个 图纸 大神帮看看还有哪里没查到。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电池基本判定是好的。因为修好有百分之60的电 用完发现冲不了啦

网友A:
看下电池接口数据线有波形吗/

网友B:
这两天接2台HP的机充不进电,充电灯亮,显示也在充电,一直百分0,直接换电池就好了,你要,你机器充电电感都有电了,所以有条件还是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就是电池芯片锁了。换电池有解决。

网友C:
检测下系统管理总线看看有无充电波形。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测下系统管理总线看看有无充电波形。

没有波形 系统里面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接2台HP的机充不进电,充电灯亮,显示也在充电,一直百分0,直接换电池就好了,你要,你机器充电电感 ...

充电电感只有10v啊 上管g级也有10v  这个是电池过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池接口数据线有波形吗/

没有波形啊

网友E:
10v不对吧,看一下你电池标准电压是多少,充电电压应该比电池标准电压要高2-4V的。看一下电池的SM波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波形 系统里面显示正在充电

没有波形,电压是否正常,检测EC、充电芯片与电池之间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v不对吧,看一下你电池标准电压是多少,充电电压应该比电池标准电压要高2-4V的。看一下电池的SM波波吧。

sm有波形啊  电池电压11v啊   哪里没查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波形,电压是否正常,检测EC、充电芯片与电池之间是否断线。

你是指smb-slk  smb-dat的波形吗  这个有的哦   上管g级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smb-slk  smb-dat的波形吗  这个有的哦   上管g级无波形

隔离管不良也会导致不充电。

网友:
换过ec 刷过bios 涛声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