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中的电路疑问

楼主(2016-01-08):
191页的图10-47,书中说-depslp信号转换出了p_en信号,p_en信号通过图10-48的电路开启+5Vdual,仔细分析了一下,这p_en信号应该是PROTECT_EN,即+5Vdual短路保护,当+5Vdual短路时,p_en高电平,关闭Q69,即关闭+5Vdual。也可能分析的不对。明白的朋友指点下。电路图可以参考下边的,分析下p_en的作用。图截自GA-H61M-d2-B3。

网友:
这是书中的图,从图中看,-depslp信号应该不能转换出低电平的p_en信号。

网友:
如果5VDUAL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起来(c135的延时时间),Q56导通
Q64也导通,D5就会产生高电平的P_EN,
去隔离Q59。保护

网友:
-depslp 应该要低电平 产生高电平5vl_en,5vL_en拉低P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