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L700 液晶屏不显示

楼主(2016-01-08):
前天客户送来上述笔记本说液晶屏点不亮。自已拿来确认液晶吗啊真的点不亮,用外置HDMI接口飞速点亮OK。量测液晶信号阻值和工作电压是好的,各位同行指点下如何维修?主板型号为L700.

网友:
先换液晶屏试一下.

网友:
照下是不是屏暗,找个测试屏确定下是下部分问题还是屏幕问题先。

网友:
主板型号L700 ? 这个是版号吧先简单排除 屏线接口屏等问题

网友:
是的。机器刚接手是用洗板水洗洗液晶屏接口偶尔能点亮液晶屏。机子放几天后今天晚上再来确认液晶屏一次也点不亮了。

网友:
先排除简单的问题,屏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