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自动触发上点

楼主(2016-01-08):
同行给我一台G480 版号是LG4858  机子摔过  但是只要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  大伙给个思路

网友A:
摔过的机器不好判断,桥掉点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过的机器不好判断,桥掉点都有可能。

可以自动触发 但是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
BI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如果有电查时钟电路

网友A:
自动上电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说的太简单大家没有办法帮到你,不过摔过的机器最容易出现板层断或者是BGA掉点的问题,仔细检查主板变形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能正常显示吗?

可以一切正常 独显驱动也正常 可以正常关机  只要拔掉适配器 在插上就上电了 CMOS 电池正常 3.3v

网友A:
查WAKE#和RI#信号是否正常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WAKE#和RI#信号是否正常高电平。

你的意思是说正常关机下查 wake# ri#  我已经把南桥 拆了 没有发现掉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正常关机下查 wake# ri#  我已经把南桥 拆了 没有发现掉点

你机器都不能正常关机吧?关机会自动开了吧?开机状态或待机状态下这两个信号还是低就不正常了。

网友:
摔过的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器都不能正常关机吧?关机会自动开了吧?开机状态或待机状态下这两个信号还是低就不正常了。

可以正常关机 关了机 不自动出发 要按开关 才可以触发

网友A:
那就还是桥的可能性大,注意摔过落地的位置如接口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还是桥的可能性大,注意摔过落地的位置如接口等等。

不过我今天 有个突破口 就是因为桥被我拆了 我就量了RTC 电路 请看图电阻r6002 一边是3.2v 一边是1.7V  1.7V 直接到 Q6001  我怀疑电阻有问题 可惜我把桥拆了  明天桥到了 做上去在说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今天 有个突破口 就是因为桥被我拆了 我就量了RTC 电路 请看图电阻r6002 一边是3.2v 一边是1.7V  1 ...

嗯 这图中C6003是一个通病点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这图中C6003是一个通病点喔

后来我把桥坐上去了 待机有点偏高 待机电压 0.05A  吧R6002 直接依托锡  搞定 不自动上电了  拷机测试 一天没有问题 今天给客户了 保修三各月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