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老机器呦~~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6-01-08):
冬天事少了,同行送修的本本,HP520~~说是按开关没反应!告诉他主板坏了,留下修!板号:LA-3491P
1、上电一看,心里小喜感觉不是大问题
   按下开关,真得没有反应。

2、拆机,打值,没有发现问题
3、电压测量时发现没有3V、5V,而量按键上有3V电压,真神了!

     不管了先修出3V/5V在说先!
4、MAX8734待机芯片

量了他的基本条件供电、SHDN#、ON5、ON3都正常,也发现原来开
机针上的电压是LDO3给输出的,用的不是待机电难怪误导我!
5、在测量到上下驱动MOS管的时候,发现下管G极为持续高电平!

   呵呵!问题在这了,不是过压就是欠压,因为波波放在店里,家里
   这没有,只能想别的方法了!
6、查看图纸后发现两个供电都是有隔离点的,先断开看看是不是后级问题!

   断开后还是一个样子!
7、只能报着试试的想法把3V\5V的后级电容全换掉!PC36\PC38

8、焊好断点,上电、触发、一直亮机~
   总结:这种故障就是因为电容充电不足导致的芯片欠压保护!
   上个亮机图片!明天收钱去!

网友:
楼主可以说是秒杀了,给楼主加分,修这样的老机器,楼主报价多少呢?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引起不出待机。

网友:
按键上的是线性的3V

网友:
老机器很多电容失效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恒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