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开机掉电 大神请留步~~~~~

楼主(2016-01-08):
        客户一个K42JR  REV. 4.1  内存槽K42JY  故障 自动上电  到0.70左右 然后掉电 反复重启 反复掉

       拆掉CPU (此款为独立显卡8个显存  I3  380M的CPU)   上电到0.3左右后自动掉电再重启 反复

      掉电的时候3/5v 也有跳变   显卡附近有1.2v跳变 内存附近有1.5v跳变  读卡器(SATA附近) 1.05v  CPU电感刚开始还有1.05 后来就没有了

   不懂修本  有修过的大神指导下    我是否先要修好3/5v 跳变 还是 先弄出CPU电压?

补充内容 (2016-1-9 17:42):
在11楼的帮助下已经修好了 郭少真是厉害   顺便把BIOS放出来 原版的BIOS   详情在回复里面 谢谢大家 明天再给没加到分的补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建议先软后硬

网友:
掉电的修起是有些难度的,毕竟有缺电压也掉,还有其它的也会引起

网友:
0.7没过内存啊,不装CPU肯定没有CPU电压啊

网友A:
+VTT_CPU供电管和电容是常见故障点,查一下。

网友B:
3V/5V都不稳定后面的电压肯定都不会正常

网友C:
这款本好像有通病,可以先去论谈里搜一下通病的贴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本好像有通病,可以先去论谈里搜一下通病的贴子。

你好 BIOS已经写过了 一样的   以前触摸板下面进过水  也处理过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_CPU供电管和电容是常见故障点,查一下。

哥 你好  我断开    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105177519\Image\C2C\2V[0(%NTVNA4~0_EQ9B@QP3.png   这个隔离点后   待机0.17左右 显卡1.2v    电压不跳了   请问待机这么高是不是有电压先出来了 还是什么  请哥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V/5V都不稳定后面的电压肯定都不会正常

西装哥 小凤哥   你好  谢谢回复     断开+3V SUS后 3/5v是稳定的  请问我该如何查下一步    ?

网友:
加我QQ   发个红包给我   我教你直接秒杀   1165785759

网友:
待机0.17高,有微短路,如果有电压先出来可以测量到。掉电时你用表测量任何电压都是跳变的,这个不能衡量。
0.7电流掉,缺电压而掉电,正常这机器全板供电出来上到1.3A左右的,亮机电流达到1.8-2.0A。
先解决待机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BIOS已经写过了 一样的   以前触摸板下面进过水  也处理过 不行

不是BIOS通病,是CPU供电和VTT供电通病

网友:
掉电 看下缺电压还是温控坏啦

网友:
待机有点高了首先解决待机高的问题,再查后继

网友:
先看一下通病贴吧,在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判断

网友:
这个是原版的BIOS

k42jr   rev 4.1    独显I3  380M   8个显存  内存槽上贴纸k42jy

没修好之前刷过别的版本的BIOS 导致风扇很响 开机慢    跟我一个型号的朋友们可以下载上面的BIOS试下

k42jr版本4.1

网友:
你好像没换过CPU?你不先换一下 ?华硕机不好修,这种不出CPU供电的更加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装哥 小凤哥   你好  谢谢回复     断开+3V SUS后 3/5v是稳定的  请问我该如何查下一步    ?

0.17的待机还有偏高的,断开之后打下值看看

网友:
我也加他为好友了。希望以后多交几个这种朋友。多给指点指点。

网友E:
我也会秒杀,我也要红包,,,,,,
学诚电脑店
换一个电阻,或者是加一个电容跟一个mos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会秒杀,我也要红包,,,,,,
换一个电阻,或者是加一个电容跟一个mos管。

网友:
到底还是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