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网卡现红叉

楼主(2016-01-08):
华硕P8H61-M LX主板,设备管理器里查看驱动正常,接上网线现红叉,把两颗ESD取了还是红叉。取下网卡芯片,发现7、8两脚烧得焊盘都没有了。此板无PCI,有PCI-E网卡,上机,电脑正常认到,驱动安装好,接上网线,同样红叉,无解了,求助。网线畅通,保证不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A:
红叉还得查网线接口到网卡的线路

网友:
拆了原来的芯片装上pcie,再到bios中关了原来的网卡应该可以解决,如果再不行,就重装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叉还得查网线接口到网卡的线路

PCI-E网卡也现红叉。老大,PCI-E网卡是新的,接口到“隔离”到“芯片”都是“通的”。电脑认它,就是现红叉。

网友:
换了硬件  先重装个系统看下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能发现网卡驱动 就是上不了网  是BIOS里网卡关闭了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设备管理器看驱动正常并不一定就正常,以前碰见过这种情况还是重新换个网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装XP,换个WIN7试试看吧

网友:
十有八九是驱动的问题。试试重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