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北桥问题

楼主(2016-01-08):
HP CQ45开机不亮,电流1.2A左右不跳变,拆机后裸板0.8A左右。用户说放了一段时间后就成这样了。取下CPU散热器才发现原来修过AMD北桥(集成显卡),应该是更换过。风抢吹一下北桥,亮机显示了。注意到北桥散热没做好,软垫上面叠加铜片。你说你把BGA都做好了,为什么在散热这样的小问题上搞砸了呢?见下图。

BGA加焊后加软垫散热,下面是修好后亮机图和型号,屏幕显示拍得不清晰,实际是好的。

网友A:
我这边一直都是铜片 其实这个机器不管怎么样还是会多次虚焊

网友B:
软垫上加铜片加硅脂,出发点是好的。

网友:
能用住?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

网友:
是桥本身质量的问题,,,

网友C:
这种AMD架构的北桥是我的话,加焊北桥后只放合适厚度的铜片,再改3.3V风扇散热,比换芯片好多了,因为换芯片翻新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AMD架构的北桥是我的话,加焊北桥后只放合适厚度的铜片,再改3.3V风扇散热,比换芯片好多了,因为换芯 ...

这机子BIOS中可以设置风扇长转。

网友:
CQ4系列 AMD机器始终都不用多久又会返修的,

网友:
上家的维修可谓偷工减料,给楼主加分。

网友:
一直用的是0.5的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垫上加铜片加硅脂,出发点是好的。

我去 软垫加铜片这个扇热好么 我都是纯铜片 中间加点硅脂的

网友:
我现在看到cq头就大,哎!返修返修的太多

网友:
修的散热做的再好,也会返修!AMD就是垃圾

网友:
风扇改全速转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不过估计不是很稳定哦!

网友:
。。我们用的导热硅脂其实质量很差的。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啊。应该要考虑用其他材料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一直都是铜片 其实这个机器不管怎么样还是会多次虚焊

不加铜片,与用加铜片的百分比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
上家能糊弄就糊弄

网友:
这机器不管你怎么垫好都是没有用的,一段时间还是会来修的,就像是租一个电脑给客户在用,我们收点租金而已,是吧!!!

网友:
楼主,没有在BGA下,或重置吗?  吹下,能用多长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