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比较费时间

楼主(2016-01-08):
来的时候说键盘用不了 拆开发现客户  自己把键盘都搞掉P了    只能自己一根一根补

网友:
这个飞线有点多,头晕。

网友:
这耐心够厉害的 飞多几次 技术杠杠的

网友:
难度不大,费时间。

网友:
楼主要是能飞到排线上去就流弊了!!

网友:
看你密密麻麻的飞线人都快疯了

网友A:
你那线碰到一起    没关系吗  是啥线

网友B:
是漆包线是把,这样线太多不这么好看。从根部焊可能会好些。

网友:
NB楼主,论坛里我就服你,所以我给你加分了

网友:
飞这么多线,真有耐心,键盘卡扣的焊盘都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线碰到一起    没关系吗  是啥线

线是绝缘的 两边加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漆包线是把,这样线太多不这么好看。从根部焊可能会好些。

之前从根部 试过 都失败了   所以才这样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线碰到一起    没关系吗  是啥线

线是从 台式机的风扇上面拆下来的   绝缘的

网友:
要是我。肯定没这个耐心搞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是从 台式机的风扇上面拆下来的   绝缘的

耐心不是一般的强大啊

网友:
耐心真强大。修好就是NB

网友:
这个都能能坏(把焊盘搞没了)真是服了这个人

网友:
太佩服了 这眼睛都要搞瞎吧

网友:
有点技术,还必须得有耐心,我肯定是不行

网友:
一根根的飞线,楼主真是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