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手机维修培训实地iPhone6闪光灯不能打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6-01-08):
迅维手机维修培训实地iPhone6闪光灯不能打开维修案例
机型:iPhone6(4.7寸)
故障现象:闪光灯不能打开
点击手电筒图标手电筒不亮(图标没变化)

维修思路:
1、首先测闪光灯驱动IC (U1602) 的主供电PP_VCC_MAIN

2、在J2321连接座上打RCAM_TO_LEDDRV_STROBE_EN_CONN的阻值正常。说明FL2322电感没有开路。

这两个信号都排除了,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闪光灯驱动芯片了。

闪光灯驱动芯片在A8处理器很近,搞不好很容易把A8干爆锡。大家要注意哦!把A8处理器包上隔热胶带。开干………..

风枪开起温度285度,风速100…………

手上没有iPhone6的料板只好从5s的料板上拆了,这个闪光灯驱动ic   iPhone6和5s的一样的可以通用。
拆下来除胶、种植安装…………….

进行开始装机……

再次 打开手电筒 终于亮起来了,完美完美…………..

迅维手机维修培训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苹果三星IPAD维修实地科目:手机(苹果三星小米手机&IPAD)、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iphone6闪光灯不亮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63-1.html

网友:
为啥我只能加2分,生活中有土豪,上个网也有

网友:
我也是只能加2分

网友:
学习经验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A:
收藏先,日后有维修的拿出来做参考。

网友B:
楼主焊工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态势,,修手机手工很重要

网友:
想知道像这样子的楼主可以报价多少 200有马

网友:
修手机要手工和焊工能力好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工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态势,,修手机手工很重要

像这么小的芯片,如果对焊功没把握,可以拿铬铁烫下来。手机焊接,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还是很好搞的。。

网友:
大侠,多整点撬盖子,撬硬盘,撬暂存的干货呀。。这里多数是搞笔记本电路的,像搞闪光灯,wifi的电路太简单了,手工要求也不高。。。说实话,要对手工没把握的,都可以弃芯片保板!~~

网友:
看着都吗么有技术含量,没拆过那么小的芯片

网友:
修手机基本工要牛B,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先,日后有维修的拿出来做参考。

日后参考惺惺惜惺惺惺惺惜惺惺惺相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么小的芯片,如果对焊功没把握,可以拿铬铁烫下来。手机焊接,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还是很好搞的。。

嗯 方法很重要  烙铁可以烫下了吗 你一般温度调到多少

网友:
拜读了。手工要好啊。请问你除胶用的是什么工具有图吗?什么刀片还是?

网友:
楼主厉害  爆锡都可以,我比较怕爆锡

网友:
越是维修小的东西,越能体现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