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笔记本

楼主(2016-01-09):
因总电源板坏了,有买不到电源板,请那位师付教教飞线焊接法。

网友:
总电源板???不会说的是主板吧    建议送修吧

网友:
电源线的话 对着飞就可以,客户建议送修 飞错烧坏 扩大故障

网友:
没弄过还是别自己弄了,避免因小失大,不划算。

网友:
把220V直接拉到电源接口。记得要接地线.........

网友:
你好像比我还小白,建议你送修吧

网友:
建议拿去修,免得飞错线把板烧坏

网友:
建议送修,以免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