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一下,这个硬盘号是啥意思?

楼主(2016-01-09):
今收了一块500G硬盘,硬盘下面有一个号DOM:07/2012,别的500硬盘没看到这个号,这块硬盘出厂日期应该是13年的,有知道的朋友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两个时间会不一样样呢  难道是部门不同 时间检测先后?

网友:
会不会是翻新的盘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是翻新盘

网友:
13年第25周吧下面那个难道是版权什么的吗?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是2013年第2周的第5天生产的

网友:
翻新盘 ,检测下使用的时间就明白了

网友:
没见过   不知道

网友:
OEM和ODM

生产商在设计一些产品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另外一些品牌生产商看中,要求配上其品牌名称来生产,又或者稍微修改一些设计如按钮排位等来作生产。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减少自己研发的时间。有些人会称这些产品为OEM,但实际上应该称之为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就如有一些打住进口牌子的音响,实际上是经由国内厂家代工的。事后,国内牌子生产商只要修改某一些细微的设计或配件便可以再生产出自己的品牌音响。

网友:
这个盘可能是翻新了的

网友:
翻新盘,我们广西这边有好多人收硬盘来翻新卖呢

网友:
Date Code代表生产日期,只不过是以希捷的财年计算的 。
例如:

04056说明是2004财年第5周第6天生产的。

11213说明是2011财年第21周第3天生产的。

希捷的财年从前一年的7月1日开始,那么2004财年第5周就大约是2003年8月初
你的这块硬盘是2013年财年的第3周,时间要从2012年7月1日算起,大概就是2012年7月下旬间出厂的。
鉴定结论:希捷正品硬盘

网友:
鲁大师检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你管他什么意思好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管他什么意思好的就行

咋不管?,如果是翻新的就出手,如果是正品就留着自己用,明白?呵呵。

网友:
13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