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坏,去高压保护用得住吗

楼主(2016-01-09):
一台方正19寸,一条灯管发红,且开机一亮即灭。
四灯的,只有一条坏,高压去保护用得久吗?

以前实习时都是去保护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或者把4灯口改成双灯口,用两条灯,有人搞过吗?
再或者换个双灯一体板,只用两条灯管,可以吗?

网友:
用不住的,,,,,,,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灯管坏去保护 是不行的

网友A:
不要偷懒,老老实实换灯管。别给自己惹麻烦

网友B:
实在不愿意换就改个双灯 高压条

网友C:
去保护只作为确定故障所在,该换的还是要换掉。

网友:
临时用一下还是可以的,无保护会将来会有更大的损失。

网友D:
我记得前几天有人发过贴,换的高压板没保护还是怎么灯管短路把板子烧的不轻

网友E:
改个LED吧。。。。。最近我碰到一个夏普20寸的显示器,原有的是六灯管的。温度太高了,软排线出问题,由于要给显示器降温,选择了LED的。效果很 好。原来高压部分有噪音也消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偷懒,老老实实换灯管。别给自己惹麻烦

谢谢,为了稳定,已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愿意换就改个双灯 高压条

谢谢,为了稳定,已换灯管。
板是好的,我不想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保护只作为确定故障所在,该换的还是要换掉。

谢谢,为了稳定,已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前几天有人发过贴,换的高压板没保护还是怎么灯管短路把板子烧的不轻

为了稳定,还是换灯管吧,反正是同行的,他知道,能报得起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改个LED吧。。。。。最近我碰到一个夏普20寸的显示器,原有的是六灯管的。温度太高了,软排线出问题,由于 ...

这个工程有点大了,19的,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工程有点大了,19的,报不了。

换LED的好像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不要偷懒了   用不住的  老老实实换吧

网友:
还是要换灯管才能用长久。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换吧   要是麻烦的话可以和客户沟通下改LED

网友:
可以用,但是如果灯管都老化的话用不了多久还要返修

网友:
加条双灯的高压板

网友:
改成双灯口,用两条灯

网友:
去高压保护是用不住的!换个双灯一体板,只用两条灯管,可以!

网友:
去保护用不了多久,会返修的最好给他换掉

网友:
不换灯管后果是很可怕的,会烧得不成样子的,

网友:
改双灯高压就行

网友:
彻底解决还是把灯管换了

网友: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出问题了,最好换一下灯管。

网友:
还是规规矩矩的把4条灯管都换了,投机是要失信的

网友:
我这样搞过目前没出问题

网友:
现在一提到换灯管就烦。一个显示器本来就报价不高,换一个好长时间

网友:
那样是不行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换管保劳,用不多少钱。

网友:
只有换灯管,才能彻底修复

网友:
用不住迟早要返修,搞不好把高压电路还烧了

网友:
保护只是发现问题所在。该换的还得换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把灯管换掉吧

网友:
去保护会引起更糟糕的麻烦

网友:
换个双灯一体板,只用两条灯管,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只会 坏的更 严重

网友:
你说的2个办法都可以 我一般是去保护 有3条灯管是好的 去保护没有问题的。。。我一年 两年前去的保护现在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