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220s笔记本屏暗

楼主(2016-01-09):
神舟w220s笔记本屏暗是灯管还是升压条还是屏线呢求解

网友:
接一个好灯管的屏上去试一下。也要量一下高压条的供电是否都有了。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否则可能故障扩大化

网友:
先用灯管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维修的常识问题 楼主估计不懂 建议送修 费用不会多高的

网友:
一件一件代换。

网友:
是什么屏,lcd的拆屏,外接灯管,看亮不亮,不亮查高压条信号,如亮,就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