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路中线性电压是什么

楼主(2016-01-09):
我是个小小白菜鸟,现在还是在当学徒。
比如我看到英业达时序时发现有这样两组电压,分别是+V3LA  +V5LA 和+3VA +5VA,有一个肯定是待机的3V5V,附上图纸请大家帮忙解决教我。

板号型号 东芝C600 Inventec 10G  6050A2381501 A02 MP

网友:
线性电压和待机电压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线性电压是什么?求答案~~~

网友A:
+V3LA  +V5LA 这个是线性电压,是先有LDO一般LDO还要给EC供电

网友:
一般线性电压先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3LA  +V5LA 这个是线性电压,是先有LDO一般LDO还要给EC供电

版主你好线性电压产生方式和工作电路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线性电压产生方式和工作电路求解答

你的图片我看不清楚。一般是有了待机芯片有了VIN  再有LDOEN,这个一般是VIN分压。还有基准正常 就会芯片自己产生线性电压

网友C:
线性电压是小电流的3v5v,不能给后继供电,是芯片本身发出来的,ALW是“总有”的意思,是英文缩写,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一般都是线性电压先出!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吧+V3LDO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我看不清楚。一般是有了待机芯片有了VIN  再有LDOEN,这个一般是VIN分压。还有基准正常 就会芯片 ...

好的谢谢版主!学习不是一天两天,图纸拿来经常研究我太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性电压是小电流的3v5v,不能给后继供电,是芯片本身发出来的,ALW是“总有”的意思,是英文缩写,这是我 ...

你好线性电压小电流的3v5v用来开启什么线性电压有什么作用又是谁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线性电压小电流的3v5v用来开启什么线性电压有什么作用又是谁产生的

在往深入我也没研究,讲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往深入我也没研究,讲不明白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线性电压大致可以理解成电阻分压而来 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 一般都作为信号使用而不能提供供电 待机芯片里面一般都是线性先出用以提供上拉或者触发开关等用途 新的笔记本都是触发之后才出3 5v电感电压的 (电池模式居多)而电感是由19v公共点经由pwm转换而来 能够提供较大电流

网友:
所谓线性电压是当收到主供电时主动产生的电压,有些是拿来做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压大致可以理解成电阻分压而来 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 一般都作为信号使用而不能提供供电 待机芯片里面 ...

实在太感激了,多实践才能把理论和实际电路联系起来。
话不多说,好多的谢

网友E:
待机芯片有VIN,再有线性开启,输出线性,线性小电流供电给EC,EC开启大电流PWM3/5V给南桥供电,PWM3/5V会转换各种二级电压给后序供电,线性有的给BIOS和EC供电,有的只给EC供电

网友:
小电流电压

网友F:
先有线性   线性产生后  给EC供电  EC发出待机3 5V的开启  产生待机3 5 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有线性   线性产生后  给EC供电  EC发出待机3 5V的开启  产生待机3 5 V

牛人总是在A点和C点之间,好详细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求大神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线性电压产生方式和工作电路求解答

线性直接稳压输出,损耗大,结构简单
PWM输出精度高,损耗小,结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线性电压产生方式和工作电路求解答

线性电压只要芯片有供电,和ldo开启就能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芯片有VIN,再有线性开启,输出线性,线性小电流供电给EC,EC开启大电流PWM3/5V给南桥供电,PWM3/5V ...

Thank You 这也就是精简版的上电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