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板层断线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09):
型号:三星355V4X,AMD芯片组,A6处理器
故障:待机0.003,单次按开关没反应,有时候会上电到0.15A掉电

这段时间,真的狠惨淡,前几天一同行送来这台机器,让我看看说,是很急当天就要拿走,上可调一看这样的电流,
当时我心里就不想搞了,这机器AMD单桥,EC是9012带程序的,一看就是难啃的骨头,没修。
一直放了两天又没来拿,今天又来电话,让我加急看看,问题大了就不修!

正好手上也没事,拿就看看咯!我发现这机器只要连续按开关四五次以上会有一次上电到1.5A亮机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干BIOS,刷了之后还是一样!

看来要查图纸了,论坛下了图纸

量开关处2.7-0-2.7,有时候是2.2-0-2.2,有时候电流呆在0.003没反应,有时候
上到0.15左右掉电,有时候按个四五次能能开机

测到这里的,你会不会怀疑的是EC 拉低的呢,朋友
但是这个EC9012不是好啃的骨头,带着程序呢!
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放下了这机器
吃饭的时候我就在回想,既然表笔打在上面的时候能开机,那就说明此处应该只是缺电压
此处对阻值有500左右,应该不是短路。
何不换个思路想想

那么狠明显了

我狠庆幸没有因此大动干戈的去干EC,飞一根线就修好此机,没什么技术含量
只是分享下自己的维修过程及思路,至于为什么上啦电压断线了,为什么还能触发这个就要大神们解答了
来张亮机图

修机子简单,发帖子难啊,编辑了3个小时,大家看着好就给点分吧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因为觉得还有点意思,才发出来

网友:
发这帖 挺辛苦的 挺起

网友:
巧妙维修和误判维修 杀EC的关键在于思路 ……

加个图章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下

网友A:
罗总 加分了 不错哦

网友B:
三星的机器很少有断线的吧。

网友:
为什么开关处的 上啦电压+3VL 断线,开关处还有2.7V 的电压,而且连续按几次可以开机
我猜测这个电压是此EC 内部的电压,只不过是此处电压不足,不能保证每次触发都能开机
不知道对不对,忘大神分析

网友:
哈哈这个方法很实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板层线路阻抗大或漏电吧,思路不错。

网友D:
楼主维修谨慎,很是学习的榜样,换一个思路就是好!

网友E:
断线都能查出来,大神呀

网友:
高手,这都能修,太费时间了吧

网友F:
如果这个EC不带程序 估计楼主应该会换EC试的!!!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总 加分了 不错哦

谢谢支持,编辑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个EC不带程序 估计楼主应该会换EC试的!!!

如果手边正好有料的话,直接就干EC了 几分钟的事

网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线都能查出来,大神呀

论坛有很多大神,我应该算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板层线路阻抗大或漏电吧,思路不错。

就是上拉电阻+3VL,与EC ON/OFFBTN#断线了,之前的2.7V是EC的内部电压,我推测是内部电压不足,导致不能每次都开机,飞线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维修谨慎,很是学习的榜样,换一个思路就是好!

感谢支持,再有 有意思的机器 再发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机器很少有断线的吧。

楼主何以见得,这不是很少遇到,所以我才发出来啊

网友G:
直接从+3VL接上拉电阻也应该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直接从+3VL接上拉电阻也应该可以

不行的,我试过直连,上电到0.15a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行的,我试过直连,上电到0.15a掉电

我想的不是直连,是要接一个电阻,不知道行不?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加分。

网友:
就这问题还推荐啊,

网友:
修的不错 幸好没有去干其他的   不过最开始都应该想到开关应该有3.3v才对 要是我 如果阻止正常会直接先飞一个3.3v给他

网友:
思路挺干脆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主 思路很清晰 支持

网友:
三星的断线也能修好,厉害

网友:
会看图纸的就是牛啊

网友:
怎么会无缘无故断线呢?发霉腐蚀了?

网友:
修机简单,思路不易,我又学到东西了,回来再好好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