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1插上充电器没反应

楼主(2016-01-09):
  Q5701  D级没电压  这是P管。  听说这个管D级有电压才正常的,控制级是受控与U1300的。这机器就是能开机,插电源什么反映都没有,尾插我也换过···  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插充电无反应,!可以把USB保护过压IC取掉,直连。
希望帮助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充电无反应,!可以把USB保护过压IC取掉,直连。
希望帮助到你

那就是电源IC坏了洛,我直连后被拉低了

网友B:
先换USB管理芯片,U1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USB管理芯片,U1300。

乱说,我直连后,5V被拉低3V多,  那个电压又没到U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