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短路 公共点跳变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09):
       今天拿到一台U410版号QUANTA_LZ8,上电没有待机,以为电源接口坏了,拆开一看自己想多了。然后上电,有公共点电压;没有3V、5V待机,难道是待机芯片坏,然后测PU4的主电压有的,基准有的,总开启电压有的,线性3V、5V都有的,3、5VPCU开启都有。有输入没输出难道是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就放到一边。
       店里没生意,拿来再看看吧,所以打了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5VPCU对地基本为0啊,短路了,想着没有芯片就先修短路吧,撬开电感一头,发现是后级短路,撬开旁边两个大电容发现不短路了,嘿嘿,果然其中的一个坏了,去掉之后,机器奇迹般的有3V、5V待机电压了。触发后一路小跑,亮机了。
      放到一边喝了杯热白开,想在测测待机芯片条件的,发现触发不了了,打阻值正常,测了下3、5V电压在不断跳变,发现是公共点电压不稳定。然后就找到PU8这个芯片BQ24725A(论坛里有关于这个芯片的帖子)的20脚有电压、6脚有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有6V线性电压。还是不出稳定的VIN,芯片上PDF文档说:
ACDRV的工作条件是1、ACDET在2.4-3.1V之间;2,vcc大于欠压并且VCC大于SRN;3、ACDRV输出大于CMSRC脚6v的电压,但是实际在3-5V之间跳变,更换芯片亮机,正在测试中……菜鸟修机就是慢啊
提问大神们:为什么5V短路稳压电源没有任何的情况啊(开启条件都有)
以及附上用到的图纸以及芯片的PDF

网友A:
电源芯片直接就保护了,电流不正常吧,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大家都比较常见,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直接就保护了,电流不正常吧,

没有什么异常的啊,就是没有待机,公共点都有的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导致的电压跳 变。上次我也碰到个电压也是跳变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2016-07-09):
BQ24725  bq725  735貌似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