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09):
今天接同行发来一东芝M300 本子,说是会掉电 。 心想掉电大都是缺电压引起;拆机检查测量各大电感瞬间都有电压 ,没辙了看来只有断开各路PG信号了。当断开1.5vpg 时不掉了。
1。5vpg 由 pu6 5913产生。果断从废板上拆了一个换上,满怀信心的接屏开机。等半天屏没反应。

拿万用表测试3脚电压只有1.0v  。没注意手碰到了pc97 *脏话*好烫啊;换之 接屏亮机;维修结束。
很少发帖麻烦各位老大加下分;没分了 。

网友:
都是学习的经验。关于掉电故障难点比较大。思路好、弯路少、机器修的快又好。

网友:
负载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