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酷比魔方iWORK7

楼主(2016-01-09):
客户送来一平板电脑酷比魔方iWORK7.说开不了机,之前做系统没做好,胡乱弄了下现在开机就这样.上图这样.接上键盘U盘按教程来一点反应也没有.没招了,求下大师们遇过吗,怎么能做好系统?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吧。这里是笔记本芯片级维修的地方。

网友A:
100%硬件有问题了,不会无缘无故进不了系统。看能否引导起来去检测下硬盘。。

网友:
找有带UEFI的硬装U盘引导去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硬件有问题了,不会无缘无故进不了系统。看能否引导起来去检测下硬盘。。

这个机器是做系统做了一半就没电关机了,再开机8就成这个样了.确定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