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11252-1 一个电阻引发的不上电-------非常规 处女贴

楼主(2016-01-09):
机器型号:lenovo G480 11252-1 故障现象: 触发没反应  触发桥端PWRBTN# 及RSMRST#未能抬高
先上主板正反面图
G480主板故障不触发,有待机3,5V  PG 3V_5V_POK 都OK, 触发 南桥端PWRBTN#及rsmrst#没反应,理论上是EC 条件不满足,根据EC待机条件查 EC供电 时钟内置 复位85ECRST# ok   ACIN  LID#  都OK  bios刷过   slj8e 桥换过 故障依旧,查桥条件 RTC 供电 时钟 待机sus供电正常如图

查BATLOW#   RI#  3.3V 正常

基本条件都满足    没办法根据上电时序查呗如图

查SUS_PWR_DN_ACK 对应图纸

没抬高 暂时不确定是 SUSPWRDNACK 与RSMRST#先后 根据饼哥的K42J SUSPWRDNACK与RSMRST#的先后分析 影不影响触发,到底是桥先发给EC的SUSPWRDNACK,EC接收到后才发出RSMRST#,饼哥的实验已说明SUSPWRDNACK 拉低不影响RSMRST# 且不影响触发。反之拉低RSMRST#,SUSPWRDNACK为低,且不触发。所以SUSPWRDNACK 不影响触发。此板为SUSPWRDNACK为低 暂忽略为正常。维修陷入僵局,没办法只能一个电阻一个电阻的测阻值,无意中发现这个信号如图

DSWODVREN  R1917阻止偏大 导致触发桥PWRBTN# RSMRST# 没动作。

还望饼哥批评指正,此信号具体作用。板子现在已自动上电OK 就不上图了。
点位图奉上

网友A:
楼主厉害,我们这样的小白只能仰望

网友B:
楼主根据这个机器的时序维修真的好快,给楼主加分

网友C:
分析很到位,加分必须的。

网友D:
楼主怎么不上传一份图纸呢?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请发个链接出来

网友:
论坛上貌似没有点位  特上传图纸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我们这样的小白只能仰望

有空多逛逛论坛 多看看别人的维修经验你也会提升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根据这个机器的时序维修真的好快,给楼主加分

迅维大神多,我也经常看论坛看大神的帖子,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不上传一份图纸呢?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请发个链接出来

图纸论坛上有就不上传了, 点位已经上传 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论坛上有就不上传了, 点位已经上传 请查收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信号,    是什么鬼。   没遇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细有条理,楼主的细心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F:
这是南桥待机必查条件之一,(DSWVRMEN)桥的深度睡眠待机。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个信号 ,下次记住了 。佩服

网友:
DSWODVREN这个信号也是触发条件之一,越来越多的名称真让人记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南桥待机必查条件之一,(DSWVRMEN)桥的深度睡眠待机。

深度睡眠记住了

网友:
收藏 记住了  这个 没遇到过 以后看见秒杀。。。

网友:
学习了,能遇到就能秒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记住G480这个问题了

网友G:
按照时序,顺藤摸瓜找到故障元件!思路很清晰!

网友H:
思路清晰 楼主的处女贴修得太棒了。

网友:
技术杠杠滴, h$

网友I:
DSWODVREN内部名称为DSWVRMEN,用于开启桥内部 1.05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3.3V。

网友:
引用 网友I:
DSWODVREN内部名称为DSWVRMEN,用于开启桥内部 1.05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3.3V。

内部名称记住了,多谢版主提醒,已做笔记

网友:
第一次发帖难免疏漏,望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清晰 楼主的处女贴修得太棒了。

多谢鼓励,继续加油发帖,共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时序,顺藤摸瓜找到故障元件!思路很清晰!

多谢有点位图 帮忙,不然难修

网友:
再次翻看这篇帖子,又有新的收获。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这么新小的元件故障都找到了。

网友:
越来越厉害了哈,大神,膜拜

网友:
一个电阻是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南桥待机必查条件之一,(DSWVRMEN)桥的深度睡眠待机。

多谢大神提醒  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我想问下 你说的桥那一端 pwrbtn rsmrst 未能抬高  意思就是ec端是正常的吗 ec到桥之间pwrbtn rsmrst中间有没有电阻 你是断开电阻测量的还是吧ec脚位翘起来的 最终的意思就是 此信号如果为低的话 是不是直接就拉低南桥pwrbtn rsmrst两个脚位 如果中间没有电阻的话 那么ec端应该也被拉低了才对 求指教 谢谢

网友:
这个信号是由vccrtc直接拉高的 如果为低 桥内部pwrbtn 和rsmrst是被拉低而不是悬空吧

网友:
无限个膜拜,楼主牛B

网友:
看到你们这大神发的帖子   我是多么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确实很细心,RTC电路都查了

网友:
感谢LZ分享,这个信号也是第一次接触,学习了,感谢大家的无私分享

网友:
给力,真给力

网友J:
这个故障 在华硕的板子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很到位,加分必须的。

多谢老乡。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 在华硕的板子修到过

此问题比较少见。下次就会注意细节了

网友:
点位软件真是好

网友K:
分释的很好,不懂DSWODVREN信号,加分了

网友L:
果断加分了,感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果断加分了,感谢分享了

多谢支持,共同进步!

网友:
揣着学习的态度,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释的很好,不懂DSWODVREN信号,加分了

现在知道了,以后遇到备用

网友:
论坛好像没找到11252-1 的点位所以传上来了

网友(2016-05-05):
到底是哪个电阻

网友:
dsw待机基本条件

网友M:
哎呀我的妈,我手里有一台华硕k42jr南桥死活不工作触发灯都亮了就是没有s3,s4。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换了四个桥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哎呀我的妈,我手里有一台华硕k42jr南桥死活不工作触发灯都亮了就是没有s3,s4。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换了 ...

K42JR 通病 3 5v pg 要送到EC 一般排阻坏

网友:
DSWVRMEN 深度休眠开启,不采用时直接上拉,看来以后还是得按照11个待机条件查。

网友:
其实你一开始就把11个待机条件查完,早就修好了。南桥待机11个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  RSMRST#  BATLOW#  INTVRMEN  VCCSUS3_3  DSWVRMEN  VCCDSW3_3  D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南桥待机必查条件之一,(DSWVRMEN)桥的深度睡眠待机。

这个具体怎么去理解去消化啊,我看别人有的说是vccdsw的开启,有的又说是桥内部深度休眠1.05v的开启信号,哎,我只记得这个dswvrmen要高电平才是上电条件之一,但具体可以理解为什么,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南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目前不过很多机器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K42JR 通病 3 5v pg 要送到EC 一般排阻坏

我都测了那个有的,灯亮说明io工作正常

网友:
AC_IN_OC#   这个要为低 查了没有 要么就是RTC电路了 有图纸有点位 相对好查

网友N:
分析的不错啊,想必也用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分析的不错啊,想必也用了不少时间吧

有经验了,下次就会速速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