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SUS K42DY 触发无电流

楼主(2016-01-09):
  今天接到一个ASUS K42DY 机器,AMD 独立显卡,有待机 3.3V 5V 正常,按电源开关时,电源指示灯亮,这时候的电流和待机电流差不多,我是菜鸟,求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查EC待机条件。EC挂有BIOS的。就先刷个BIOS。还不行再查触发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查查

网友A:
谢谢楼上的  已经修好。通病  南桥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  已经修好。通病  南桥电容坏了

呵呵 这么快?南桥100的电容问题吗?

网友C:
楼主刚学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么快?南桥100的电容问题吗?

是的  100的电容  看来真的是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学修电脑?

我是菜鸟  请多指教呀

网友:
怎么不能发图片呢?

网友D:
刚想叫你看下南桥100的通病,却发现你已经修好了,速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想叫你看下南桥100的通病,却发现你已经修好了,速度呀。

谢谢你,我也是看到有师傅发的帖子才搞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想叫你看下南桥100的通病,却发现你已经修好了,速度呀。

我装的是220的电容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返修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220的电容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返修的现象

应该不会的。原机就是因为100容量失效所致。

网友:
南桥的问题的话  应该是没出SLP S3吧

网友:
板号是K42DR吧,AMD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  请多指教呀

不敢当!都是搞这个的,大家相互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