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给诊断下,华擎FM1 A75 pro4-M主板传统BIOS进不去,只能进EFI装系统

楼主(2016-01-09):
华擎FM1 A75 pro4-M主板传统BIOS进不去,只能进EFI装系统,启动后进EFI,调至传统BIOS后,只在屏左上角一个光标闪,进不去传统BIOS,用EFI装系统正常使用。最初主板用U盘时烧了一后面的USB2.0的接口,检查是主板上对应的USB2.0的接口电感断路,换电感后正常使用。不过现在主板桥有些发烫近70度的样子,桥右边的1117过热,测试不是给桥供电的,好像是给IO(NCT6776F)供电的,但IO芯片没温度,也未发现短路点。BIOS芯片是MX25L3206EPI-12G。求大神们给诊断下,有没有类似情况,到底是什么出问题了? 8052

网友A:
桥70度还能正常使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70度还能正常使用呀?

可以用啊,进系统正常

网友B:
看看你的启动方式是不是Boot manager的。。如果是就一定要用EFI启动。如果想用普通模式,启动项选你的硬盘型号,重新转换硬盘格式,分区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启动方式是不是Boot manager的。。如果是就一定要用EFI启动。如果想用普通模式,启动项选你的硬盘 ...

以前一直是在传统BIOS模式下安装系统XP,WIN7,GHOST的都可以,硬盘格式是老的MBR,自从USB口坏了后出现传统BIOS进不去的现象。目前只能从EFI下装系统,硬盘格式GPT,而且装完系统后运行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1117发烫   那1117输出的电压正不正常呢

网友:
先把发烫的元件换了吧

网友:
先到cMOS优化保存退出,恢复到出厂状态试试一下

网友:
你说的传统BIOS是什么意思?是指退出UEFI界面的高级模式吗?1117过热量下电压有没有问题,桥70度散热处理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发烫   那1117输出的电压正不正常呢

1117输入5Ⅴ,输出3.3Ⅴ,电压正常。

网友:
1117输入5∨,输出3.3∨电压正常,桥背面温度约55度,散热器表面最高52度,原帖中的70度有些夸张,不好意思,更正下,我是用点温枪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