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个板叫什么

楼主(2016-01-09):
左边被腐蚀了,洗过上过锡还不行
整图

是应该是LVDS转接板,那应该叫什么,LVDS转TTL
但我魔宝里搜不到这个板

故障现象是,不插主机开机有无信号(LVDS 5V供电有),插上主LVDS的供电5V也没有。
而且都是整齐的竖线

网友A:
垃圾山寨货转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垃圾山寨货转换板....

哥,我改怎么办,富士通的芯片X宝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我改怎么办,富士通的芯片X宝也没有

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液晶,白屏的,扔了...

网友C:
这块板的信号哪过来的,如果还有其它板子。  能不能直接换成这种接口的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的信号哪过来的,如果还有其它板子。  能不能直接换成这种接口的驱动板。

主板过来的,LVDS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过来的,LVDS信号

从驱动板过来的?  直接换块驱动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