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液晶电视进水了,屏上的电路板进水了

楼主(2016-01-09):
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呢?现在是开机有一条10CM的竖亮带。
进水

网友:
要用压屏机搞

网友:
收银台红圈所有线路。
这是开放,使薄跳线。
此致

网友:
这。。。。不好搞了吧。。。。

网友:
麻烦了.没专业设备搞不定的....

网友:
想办法在屏线两边打眼,小心电路,用厚铁片加软橡胶板固定压紧,也许还有救。否则需要压屏机。

网友:
换软排线重新压屏吧。

网友:
线都腐蚀断了,压屏就能压好吗? 还是乖乖的飞线大法吧!我处理个创维47的机器,也是这样的断线了!4年了机器还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