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09):
主板一开始拿来的时候自动上电不跑马,开机针1.1v  绿线也是1.1V
IO是IT8716F  由于没有这个型号的IO  看到论坛上说用IT8718F可以代换
换了上去后开机针3.3V正常  绿线也有5V电压  开机跑马档C1C0 插上蜂鸣器  没有报警
BIOS刷了几个,内存电压正常!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C1C0还是内存有问题啊,仔细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C0还是内存有问题啊,仔细查查

换成单核3200+就可以启动了!为什么用4200+     X260这些都会卡C1C0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单核3200+就可以启动了!为什么用4200+     X260这些都会卡C1C0档

BIOS再刷个最新版的试下

网友:
你有没有换内存试

网友:
AM3的可能不支持吧,按道理,AM2双核大部分都支持的。

网友:
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3.3

网友:
内存的条件你都查了哪几个    不是光查主供电就行的   还有基准  DATA  CLK 这些要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单核3200+就可以启动了!为什么用4200+     X260这些都会卡C1C0档

查下你的这个主板最高支持什么样的U

网友:
i查下內存上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片这破板,就是你这样的故障,经反复折腾发现,内存只能插在靠近CPU座的槽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单核3200+就可以启动了!为什么用4200+     X260这些都会卡C1C0档

看下你刷的BIOS是否CPU的支持度不够?

网友:
你用 内存假负载打内存数据线的对地组值看看是否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