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代工的惠普主板不出发及一直报警维修

楼主(2016-01-09):
上图

这块主板型号  GA-K8VM800-RH 技嘉代工的
拿来说是开机没反应,拆下来
上电短接开关  没反应,测量开机正为0V。。。
就用手去摸了下IO发烫。直接IO坏。赶紧找个IO,最后在料板子上找到 换上

配上IO的PDF。换上可以触发了,赶紧上电测试,能触发了。
(很多朋友反馈说此IO不参与触发,那可能是5VSB短路了导致没有待机电压。)
但是一直报警
跑C1过不了了。这应该内存过不了。测量内存供电发现正常,但是为什么报警。直接找内存供电地方
找到

这个芯片好像是W83301GG。图上面的不对。
这个供电芯片没有 没办法只能加焊了。风枪吹了下 再用娄铁加焊下
上电测试直接跑马到50,

接上显示器。发现已经亮了。这算是修好了。

修好 了装机了

昨天因为一些人太气人了 故意把自己手给割伤了。
这次发帖有点慢。有不对的地方指出来下。

[fly]燕子默默的回首着每个细节[/fly]

网友A:
这个叫什么帖子吗  原来版主也发骗分啊

网友:
小燕燕又来发帖了,昨天谁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保证不打他,给小燕燕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什么帖子吗  原来版主也发骗分啊

不是骗分吧,写的挺好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B:
这里IO发烫的同时,推测这里主板待机电压也不会产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IO发烫的同时,推测这里主板待机电压也不会产生。

工程师你说的待机我没去测量 我只测量开机真

网友B:
IT8705 IO在这里是不参与开机触发的,推测这里是5VSB或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引起IO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你说的待机我没去测量 我只测量开机真

待机电压没有产生的同时,开机针电压也是不会测量到的,因为开机针工作电压一般都是经过电阻通过5VSB或3.3VSB上啦。

网友:
VIA芯片组系列主板一般都是通过南桥管理开机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T8705 IO在这里是不参与开机触发的,推测这里是5VSB或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引起IO发烫。

那为什么我换掉IO就可以触发了呢 我的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我换掉IO就可以触发了呢 我的工程师

推测是IO损坏导致啦低3.3VSB或5VSB导致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6018-1-3.html威盛主板开机电路可以参考下这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IO损坏导致啦低3.3VSB或5VSB导致的。

你修好主板后开机针工作电压是多少伏,有些VIA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开机针工作电压是0.7V左右也是正常的,因为开机针正级是连接到三极管B级。

网友D:
唉乱修
8705根本不参与触发
或许是因为短路拉低了5VSB吧

ICH9以后也不会用这个IO。
笔记本上有用的?我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什么帖子吗  原来版主也发骗分啊

不叫骗分  只是板子也太老了吧 一般这个板子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乱修
8705根本不参与触发
或许是因为短路拉低了5VSB吧

拉低5VSB和3.3VSB都有可能。

网友:
SIS芯片组的IO不参于触发,直接由南桥管理开机。这板也够老了

网友:
K8v800桥主桥档c1,我也修理到常为小8芯片內存负载电压偏低引起,RT9173B坏了

网友:
和什么人生气,要割破自己的手 呢?

网友E:
楼主,小白请教,内存供电都正常了,为啥还会想到要加焊供电芯片呢?   有啥判断的经验不?

网友:
这板是楼主自拍照第二张的板子吧,这玩意够老的了,楼主最近修的老古董比较多了

网友:
估计管不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小白请教,内存供电都正常了,为啥还会想到要加焊供电芯片呢?   有啥判断的经验不?

因为内存供电芯片没有完全的正常出来,加焊下供电芯片 或者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内存供电芯片没有完全的正常出来,加焊下供电芯片 或者换掉

这是靠运气修复,

网友:
楼主有自残倾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望多珍重呀,看各位大神的评论,总算是明白了故障原因。

网友:
8705这种老板 确实不参与触发

网友:
楼主在电脑方面是福将啊,有天赋!加油

网友F:
内存供电的芯片没换,怕会返修啊、

网友:
内存那为何要加焊它?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的芯片没换,怕会返修啊、

应该不会 我吧芯片拆下来重新装上去的

网友G:
IT8705   不参与触发         应该是短路   拉低待机电压!

网友:
图上的 工具很给力 的样子
好有吗姐

网友:
对呀!再生气也不能自惨呀!

网友:
前天也碰到一个网卡坏拉低3VSB的,导致不开机。

网友:
我换io也可以触发

网友:
老得离谱,这个时序都忘的一干二净了

网友:
楼主下面那个  燕子默默的回首着每个细节 一直在滚动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IT8705   不参与触发         应该是短路   拉低待机电压!

推测是VCC引脚对地阻值短路啦低的待机电压。

网友:
如果是5VSB短路了导致没有待机电压的话,那推测楼主修好开机针工作电压应该是3.3V左右。

网友:
我觉得不错啊

neco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一直以为这个IO参与触发的

网友:
这怎么还有自虐 倾向呢

网友:
对自己也下手

网友:
怎么还自己割自己的手????

网友:
这个老主板 换了吧  折腾啊

网友:
思路清晰,有不少IO是不参与触发电路的,有图纸啥都好办多了

网友:
推测这里主板待机电压也不会产生。

neco -8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这板也够老了

网友:
没分的人只能给你呐喊加油啦

网友:
和什么人生气.......

网友:
好深奥啊,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搞过一台,bios的供电不足的,提示是bios坏了,换过不行,量供电不足,直接接3.3v,高度了,估计是电到bios的那段微短吧

网友:
话说楼主是个美女

neco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不错,技嘉的板也坏很多,像H61

网友:
这个板子修好能收到多少钱呢

网友H:
楼主 ~你厉害,发热的话能算是IO 短路吗? 那么一摸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
威盛芯片组……

网友I:
应该是I/O 短路,拉低了5VSB电压。导致触发异常

网友J:
这板子能做什么呢,开机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厉害,发热的话能算是IO 短路吗? 那么一摸就可以试出来。

不一定的,有时候本身主供电外围相连滤波电容短路也会本身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能做什么呢,开机听个响

主板开机触发,插不插上内存都会出现报警情况。

网友:
故意把手割伤!!!!!这····楼主也是狠人啊!

网友:
  台式机板子闲杂多不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I/O 短路,拉低了5VSB电压。导致触发异常

5VSB在这里也是IO芯片的待机主供电电压,即这里主板诊断卡待机指示灯插电也不会亮。

网友:
看来还是IO的问题毕竟大

网友:
"故意把自己手给割伤了",这种事可做不得

网友:
这年头还有VIA桥的主板修

网友:
主板太老了     高手    能修好啊

网友:
最近爱上看小燕子的发帖了。。。。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原因。。。

网友:
板子有点老。。。

网友:
技术牛逼 顶你

网友:
我对这种老机子有压力

网友:
有学习了点个赞

网友:
你说是顾客自己把手割破来讹诈你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