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CL一开始闪屏后来白屏!

楼主(2016-01-09):
前几天碰到了个液晶为TCL LW98型,开始是闪灭,怀疑高压,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有电压,先改个高压试试,改了高压后,一开始正常点了一会儿就放一边了,过了几天打开正常,但是装好就白屏了,怎么搞都是白屏,屏线也换了,故障依旧,也看过屏线接口的地方没有什么异物,当时真是无语搞来搞去就是白屏,后来想起来,一直插拔屏线,一开始屏线是蛮紧的,但是经过几次折腾,屏的接口已经向上翘起,屏线和屏没有跟屏线紧密接触,导致白屏,把变形的屏接口修复好,插上屏线,OK!白屏解决!希望大家做个参考,以后遇到白屏首先看看是不是屏线于屏接口处没有接好!哎我一开始看到白屏也是慌了,毕竟原来他是可以显示的,后来师傅给我指点了一下就判断到了屏线上!哎有惊无险,还好有师傅指点,要不然还真不知所措了!越是慌张越是把最基本的东西忘了,屏线没插好是会白屏的!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维友们能解决问题!顺便给我加点分!

网友:
越是慌张越是把最基本的东西忘了,紧张什么?给加分了

网友:
没有LVDS信号会白屏的

网友:
往往最不起眼的事物   容易被忽略    多注意吧

网友:
呵呵,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A:
这点疏忽就开贴了,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疏忽就开贴了,精神可嘉

呃呃呃!好吧!

网友:
做维修的最主要的 要细心

网友:
白屏是表示没有得到视频信号,一是处理屏线接口;二是查看视频处理芯片

网友:
高压坏了就改个通用高压   发现人懒得都不修高压了。

网友:
白屏是屏供电没有送上,白屏先去测量一下屏供电,在保险处测量

网友:
其实客户没在身边指导就没事,没什么好紧张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也好意思拿来发?

网友:
我有时手上拿着打火机却四处找火矶。

网友:
菜鸟上路,学习了.......

网友:
换张驱动版试试

网友:
楼主太紧张了。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心态不是很好,所以很容易慌,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