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现开机如下图,大虾如何解决。

楼主(2016-01-09):
联想Z400开机修复 系统为盗版win7 32 位  系统有管家婆软件,关系到公司库存情况,客户不怎么同意重做系统   大伙支下招   启动介面 修复之后提示(二个选择都无效) 点击完成就关机,硬盘已用MHDD扫描只有绿块,无任何红块

网友A:
你为什么要修复,正常启动不可以吗

网友B:
是不是有一个删除的选项啊

网友:
系统坏了   没办法了

网友C:
进PE修复下引导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修复下引导看行不行。

PE也修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修复,正常启动不可以吗

非正常关机  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一个删除的选项啊

请问删除那一项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修复一般都不会有用的 我以前和你这个可能不一样 我是有两个选择的 上面是修复下面湿删除 选下面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真心地不好搞,我都是直接做系统

网友:
从做系统,这种问题也发论坛

网友:
你百度插插应该可以解决,这边都是维修的人,对软件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