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F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1-09):
今早一客户拿了一台联想L197WF显示器来维修,他说不通电,急着要,我就帮他拆出来检查。测量到保险没烧,12V、5V也没短路,然后我上电测电压,量到大电容有300v电压,测到12V,5v无电压。前面说了量到12V5V没短路。开关管也没坏。客户在催得很急,我心想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先吧,它的型号是R7780,我找了下资料,发现此芯片可以和LD7575PS代换,然后找了一个LD7575PS换上去,注意要把和一脚相连的电容换成100K的电阻。换好了一通电,测到12V5V有了,心喜。由于客户要得太急,没上图

网友A:
当着客户面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有代换掉 蛮好

网友B:
客户急  但是你不能急    莫理会客户催  越催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我一般不喜欢在客户面前修显示器和主板 要是清清bios或者换个电容好了   那又得讲半天

网友:
这是要改电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客户急  但是你不能急    莫理会客户催  越催越容易出问题

这倒是越急越容易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着客户面收了多少钱

同行价小问题4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越急越容易出事!

是啊,维修这东西靠细心和耐心

网友:
用其他型号代换而已

网友E:
才40 技术太不值钱 我一般报价就是1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40 技术太不值钱 我一般报价就是150

同行价报不高

网友F:
同行一般35-40     散客才1XX

网友F:
可以直接用LD7576代用 不用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用LD7576代用 不用改电路

不改会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行一般35-40     散客才1XX

是啊,一般都是这样的,收点手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越急越容易出事!

催的急的,让他多等会,让他站三个小时,你下班前,再给他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不喜欢在客户面前修显示器和主板 要是清清bios或者换个电容好了   那又得讲半天

同行没什么关系啦

网友:
同意11楼价钱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G:
同行没什么关系啦

有一些同行会说 的

网友:
客户在急,你这维修的时间客户也会给你的

网友:
同行价钱太低了

网友:
当着客户的面能收的上多少钱呀。我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现谈好价才来修。

网友:
同行一般也就40-60

网友:
我们也是一样,同行的

网友:
这么快就排擦到是电源管理芯片,,好利索。。。

网友:
这价格够低的!!

网友:
同行也要收80才行。你告诉他不管什么毛病,你给我80我给你修好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