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的区别

楼主(2016-01-09):
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的区别

  独立显卡简称独显,是指成独立的板卡存在,要插在主板-E X16接口上的显卡。独立显卡有独立供电、独立核心(GPU)、独立显存,不用去占用主机内存,并且技术上、性能上领先于集成显卡,可以供给更好的显示作用和运转能力。独立显卡又分A卡和N卡。

  集成显卡是指主板芯片组/CPU集成了显示核心,运用这种芯片组的主板就可以不需独立显卡就能完成的显示功能,以满足普通的家庭娱乐和商业运用,节约用户买显卡的开支。这样的主板也通常被称之为集显主板,集成了显卡核心的芯片组也常常叫做集显芯片组。

  集成类的显卡通常本身是不带显存芯片的,主板会把一部分主机内存拿来当做显存使用,具体占用多少内存一般是系统根据需要自动动态调整的。当你用集成显卡运行占用大显存程序的时候,对电脑的整个系统影响会比较大的,因而集成显卡的性能和功用比独立显卡要差一些。一般可以满足家庭、办公使用,比如玩大型游戏、图像处理、广告设计等对图像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建议使用独立显卡。

  双显卡就是通过桥接器桥接两块显卡(集成—独立、独立—独立),协同处置图画数据的工作方式。在市面上nvidia公司生产的显卡将这种工作方式叫做SLI,而AMD将这种工作方式叫做Cross  Fire。要完成双显卡必须有主板的支持。理论上这种工作方式能比原来提升两倍的图像处理能力,但功耗与本钱也很高,常见于发烧DIYer拼装的电脑。

  双显卡技术能让图形处理能力提升一倍,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除了极少数的测试之外,在实际游戏中图形性能只能提高30%~70%之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性能的提升,并且当前能良好的支持SLI的游戏还不太多。当然,在随着驱动顺序的完善,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能得到逐渐解决的。

  Windows 7系统已将掌握了独立显卡与核心显卡之间的智能切换,MAC的Lion也已经支持了,但Linux由于分支较多,并且双显卡切换是需要系统内核支持的。如果想要完美得系统内核支持,最好是使用3.0以上的内核,再加上完美的配置才行的,Linux下双显卡的配置不是很方便的,只能使用命令来进行配置。

下面从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优缺点来区分下这两种显卡的区别。

  集成显卡优点:集成显卡,是指芯片组集成了显示芯片,我们不用在外接显卡。集成显卡有价格低、兼容性好和升级成本低等优点。

  集成显卡缺点:集成显卡是没有独立的显存的,它要占用部分内存容量作为显存,能在某些方面影响电脑性能;其次,集成显卡虽然能够升级成本低,但是麻烦。要升级集成显卡必须更新主板BIOS.最后,集成显卡性能一般要比中高端的独显性能差(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戴尔台式电脑现在很多电脑还是采用的集成显卡,但是性能超过很多独立显卡。)

  独立显卡优点:与集成显卡相反,独立显卡就是没有集成到主板上,一般是插到主板相应接口上的。独立显卡最主要的优点在于:它本身带有独立显存,不会占用系统内存。现在,一般游戏电脑都是采用独立显卡。而且独显可在电脑内部组成多显卡,拥有强大的图像处理能力。

  独显缺点:独立显卡价格稍微贵一些,要升级一般都是购买显存更大的显卡。

集显和独显性能对比:

  集成显卡的主要优势是价格便宜;其他方面的优势已经很弱,但是不是说集显的电脑的性能一定比不上,只是现在独显的优势更大而已。

网友:
讲解A N卡的区别呗 版主

网友:
搞维修的主要关注如何补件开集显,有时很有用。

网友:
A卡 现在指的是 AMD的 以前叫ATI   N卡 是英伟达的   NVIDIA全称为NVIDIA Corporation,NASDAQ:NVDA,官方中文名称英伟达

网友:
集显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靠性能高一些,不玩游戏不运行大型软件,单纯办公和家用,还是集显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