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的K42J,板号K42JV外显内不显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9):
重做显卡不行,换了也不行,刷了BIOS也是一样,没有思路了。

网友A:
HM6系列的笔记本有的内显是 经过桥的,独显的也不列外,

网友:
屏 屏线都有可能,楼主可以先试换下

网友:
干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6系列的笔记本有的内显是 经过桥的,独显的也不列外,

谢谢提醒。

网友:
K42J这机器不好搞 建议跟客户说换主板

网友:
EDID有波吗?

网友:
BIOS刷一个看看呢  不行就查独显的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检测屏接口,19V BLON LCDVDD 等。

网友:
谢谢各位版主回复,已经修好,南桥问题。

网友:
桥问题,重做试试

网友:
肯定换桥啊

网友:
这个买卖干得漂亮!

网友:
楼主都查了哪些条件?

网友:
重做试试 桥没做好

网友:
有可能桥做坏啦

网友:
以前修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有时候华硕的机器很难搞

网友:
屏线的问题还有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非常爱坏。

网友:
检测屏线有没问题,试过换屏线好的

网友:
一般是显卡